INDUSOFT试用请教

楼主(2015-01-04):
这一行含义是啥,特来请教!

网友A:
表达式=变量

楼主:
发现不用这行的话,作完一次计算后,不能清零,那请问第二行的含义是啥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CTOF=0完成清零

网友B:
相当于触发条件,用一次就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触发条件,用一次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