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热电偶并联接入瓦特隆PM8温度控制器,温度显示取值

楼主(2015-01-04):
RT 图纸以上

网友A:
多支热电偶并联大多用来测量平均温度。

楼主:
但是这样也存在弊端 对加热的腔体内不同点温度差异过大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
除非是对温度的要求不高
不然温差是很难接受的!

网友C:
估计是粗略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个热电偶并联?,,,这样弄出来的测值,咋可能是平均温度呢,,理论依据讲不讲得通
。
。
说到理论依据,当n支热电偶的电阻值都相等时,则测量线路的总热电势等于n支热电偶热电势的平均值,即:
En=(E1+E2+E3+E4+En)/n,所以说用热电偶并联测量测点的平均温度是有前提的。从楼主发帖图来看是,由于是成套设备,估计生产厂也考虑到这一问题。这儿的平均温度指的是所测点的平均温度。

网友E:
热电偶并联还没见过,求高手指教。

网友F:
这样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并联?下面有谁知道普及下

网友G:
适合温度要求波动小的场合!

网友H:
测温传感器信号并联没耳闻,应变测力传感器信号并联,有耳闻。很有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并联?下面有谁知道普及下
我们习惯于用仪表对生产参数进行准确测量;但对于有的场合只要知道参数的变化趋势及变化规律就行了,对准确性要求不高,测平均温度就属于后者,其可用于空间较大温场几个位置的测量。
以下截图取自两本较权威的书中,供参考。

网友I:
头一次听说,那上图串联一般用到那种场合呢?求指教!

网友H:
12楼和14楼分别置精华。看后很受益。其实,我们在做自动化与驱动系统时,都会有自己熟悉的技术路线,另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少花钱办事也是常有的。但是在论坛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能让大家共享这里的观点和经验。非常好,非常受益。在此谢过!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的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头一次听说,那上图串联一般用到那种场合呢?求指教!
关于多只热电偶的串联使用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正向串接,其目的是增大热电动势,有的应用场合可将多支热电偶串联来测温度,由于热电动势大了,则测温精度比单支的要高。如定型产品热电堆就是采用这一方法,其可测量微弱信号,可降低显示仪表的灵敏度要求,信号强了干扰问题也好处理了。
   另一种则是反向串联,其用来测量温差,但要通过热电势来计算温度才准确。
   我所截图的书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出版的书籍,也从侧面证明了就是在微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测量方法也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思路,而且从楼主的图也可看出在今天也还有应有。正如D版主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少花钱办事也是常有的。”

网友J:
唯一的好处就是断一两只偶还能显示,难道是偶的位置分布能体现出最真温度来?

网友C:
   比较赞同帅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唯一的好处就是断一两只偶还能显示,难道是偶的位置分布能体现出最真温度来?
我在6楼说过:“用热电偶并联测量平均温度是有前提的”。用热电偶并联测量平均温度大多用于测量特定温场(如反应器、发酵室、一段烟道、金属导热试验等)各相关部位的温度(这些点有条件时通常都是平均分布),实质是观测这温场的温度是否均匀,其大多属于实验室测量。你说的最真温度是要选择一只不参与并联的热电偶来作基准的。

   这种方法的好处不是断一两只偶还能显示。其主要是降低了实验成本,如有20个测点,在保证实验精度的前提,用本方法就可以少用18个数据采集通道,这才是它的优点。

网友C:
  DLR的解释,证明这种应用是特殊的应用,不是通常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