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今天看一个热源厂用的内反馈调速电机  不用执行器挡板然后用dcs  pid控制电机  感觉比控制风挡板方便简单

网友A:
这样成本贵,马达必须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B:
中压调速现在的方法很多。基本都是采用直接对中压电机的调速,而不是控制辅助设备调节。而且中压变频调速,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

网友C:
这样好是好
但是成本应该是增加不少哦!
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