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测量

楼主(2015-01-04):
用三个单相电表记量三相电能和用一个三相电表记量三相电能有啥区别?!

网友A:
除了计量设备的采购成本有所区别以外,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从秦朝开始,国家已经统一了所有的计量标准。

网友B:
接线有差别

楼主:
谢谢各位!百度里看了有这两种测量方式,所以想问问!其实一个三相电表就相当于三个单相电表!但是三个单相电表测量三相不平衡的电路应该实用些吧!

网友C:
接线和安装位置上有区别。

网友D:
觉得单相加起来等于三相的

网友E:
都可以的。

网友F:
理论上是没差别,建议还是还三相的好

网友G:
抄读数麻烦的区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