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急求电路图!!!

楼主(2015-01-04):
画一个实验电路图:
要求:1:启动时M1( 油泵电机)先转,M2(主轴电机后转)
2:停车时M2先停M1后停
3:M2必须是星角换接启动
4:M2能够正反转
我是一个初学者,已经知道了怎么正反转,但不知道如何把他们组合在一起。求个位大神帮帮忙!
这样做对吗

网友A:
你先把这两个独立的电路先画好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
星三角启动还要正反转啊

网友C:
考试题出来啦吧

网友D:
用电路解决感觉好麻烦,用plc吧,任何品牌的都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顺续启动 反顺续停止 就这样子 这种情况 除了触点互锁 还要加定时启停

网友F:
把空压机拆开看看里面的电路图就差不多了,

网友G:
都是基础的电路,楼主的上课时间哪里去了呢?

网友H:
涉及到三个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
1、Y-△降压启动控制电路;
2、正反转控制电路;
3、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电路。
你把这三个电路结合起来就能够实现你的要求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是可以有,等于做两套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H:
从网上找的:
1、Y-△降压启动控制电路

网友H:
2、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H:
3、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电路:

楼主:
然后把他们并联起来?

网友J:
楼主是要用电器元件实现,还是用PL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要用电器元件实现,还是用PLC实现?
电器原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