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求PLC电气控制接线图,因为在小厂做,接线编程都是自己,所以没注意接线图方面的,希望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plc手册上面都有,接继电器,伺服等

网友B:
没错 买来PLC 一般附带不张说明 上明的接线方式

网友C:
PLC接线目前应该没有什么标准吧,每个厂家对接线规格、压接什么的到有些说明。我觉得现在对PLC来说接线来说,主要是实用,其次是美观。当然还有经济。

网友D:
神啊,不会接线能编程,小厂人才就是杠杠的,编程是要外围先确定好才下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神啊,不会接线能编程,小厂人才就是杠杠的,编程是要外围先确定好才下手的
真的无法想象 楼主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F:
输入输出没搞出来就可以先把程序搞定?先把外围接线图设计好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般一台机器画出来,看下3D图,上面用的什么东西,大概就知道怎么用,然后在编程序的时候先写出I/O表,就开始接线,没有正规画过图纸,求规范的图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般一台机器画出来,看下3D图,上面用的什么东西,大概就知道怎么用,然后在编程序的时候先写出I/O表,就开始接线,没有正规画过图纸,求规范的图纸,谢谢!

网友G:
设备做多了以后必须标准化,标准化以后既美观又经济,维护还方便

网友H:
看看别的设备不就行了

网友I:
推荐看下《GBT 6988 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网友J:
建议你找一些比较好的电柜看看,或许有你想要答案。

网友K:
接线图得看厂家手册,西门子的很全的,叫技术规范吧好像,搞过非标设计,接线有转门的接线的,编程的一般根据I、O点就是了。

网友L:
可参看一下电气制图标准,如11楼提到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楼主是想要份接线规范,和不会接线是两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