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Q系列PLC,和视觉系统通过以太网,以ASCII的形式传输数据,D630-D633传送CLRMEAS,这个是字符串,但D634传送H0D0A(回车换行),为什么这个就用16进制呢???

网友A:
不怕麻烦你写成十进制也行啊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不是以ASCII形式传送吗,那应该统一啊

楼主:
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查ASCII字符表,H0D、H0A分别是回车、换行的代码;但我不了解以太网数据传送,只是随便说说。

网友C:
H0D H0A就是回车 换行的ASCII码,实际上结束符还是ASCII码啊,
在ASCII形式传输数据的时候,多以ETX或回车换行作为结束符!

楼主:
但明明以16进制写进去的,监控16进制也是H0D0A

网友B:
按5楼的说法,H0D0A已不是十六进制数,只是以十六进制形式表达的ASCII代码。

网友D:
不懂,看楼上回复

楼主:
求高人解释

网友E:
也可以用10进制,不过10进制麻烦

楼主:
感觉还是没解释通

网友F:
7楼说的就很正确啊,0D0A是十六进制没错,但它就是ASC码,不过是以十六进制表现出来

楼主(2015-05-31):
只要某种通信格式下,输入数据的二进制形式符合就行,管它要求什么格式的码

网友G:
之前项目通讯都是写的16进制  没有深入研究过 只是大家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