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无正文)

网友A:
板子坏的这么厉害了,还是别修了吧

网友B:
板子烧那样了,模块还这么新啊

网友C:
直接换新的吗,这样的应该没法维修吧

网友D:
电流40A或以上,管脚排列一样的模块都可以代换。

网友E:
我有模块,看样子你的机器炸的不轻啊

网友F:
哇,这么厉害啊。还是换了好。

网友G:
用富士的二手模块代换合算,大概一百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