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5-01-05):
我用224接了个em235模块,可是我用电脑检测,接入端没信号,一直是0求大神指教,这是怎么回事?用的是224xp,是后面扩展的第一个模块,输入是alw4,求大神啊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那就从1开始,一直往上面试不就出来了。
smart是aiw16开始的。

网友B:
拨码、接线查了没,信号到模块了吗

网友C:
呵呵;输入上自带的是AIW0 AIW2;后面再扩展EM235的话,第一个输入地址为AIW4;
至于输入没有值,请确认接线及DIP开关;

网友D:
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自己用万用表测测输入。

网友E:
输入信号跟拨码开关对应起来,0  2  4  6  把不用的通道短接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224接了个em235模块,可是我用电脑检测,接入端没信号,一直是0求大神指教,这是怎么回事?用的是224xp,是后面扩展的第一个模块,输入是alw4,求大神啊
你的CPU到底是CPU224还是CPU224XP,你要知道CPU24和CPU224XP这两个CPU扩展EM235后,EM235的第一路模拟量输入的地址是不一样的!因为CPU224XP自带两路模拟量输入!

楼主:
是xp的,它的第一个地址是alw4,对吧,就是没反应

网友C:
你接到自带的第一路读取AIW0看有没数值;

网友G:
em235的24v电源没接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em235的24v电源没接吧
不会楼主真没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