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5-01-05):
本人西门子的书看完了一本 wincc的书看了一些 对基础理论知识有了一定了解了
现在想请教各位前辈:如果想实际解决问题,我需要学习些什么,现在看的许多资料都是纯理论的,感觉印象不深,也没法用到实际问题中
比如:我现在要在现场加一个控制阀门,我现场需要如何接线,怎么用模块输入输出点,PLC里如何编程
拜谢了

网友A:
楼主干什么工作的?有机会接触安装有西门子组态软件的上位机吗?
想学东西,没有硬件实践环境,就得去创造环境。

网友B:
弄一个S200先玩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钢铁行业 可以看工程师站的机器  不能操作  硬件一般运行也不让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s7-200plc班组里有一个 上位机做了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通过200plc控制阀门开关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们放散塔那块需要加一个可以远程控制放散的阀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C:
估计是300的plc了
基础的慢慢来吧

网友D:
输入-》控制逻辑-》输出,一般我都是这样做。wincc是上位机,控制的少,主要还是记录报表归档,实时监测,个人意见。

网友E:
看完一本书,楼主挺牛的啊。现在让我看书,一本书能老老实实看一半就不错了。

网友F:
学习一般有方法 和顺续 通常是先现场看了 产生问题 然后查找资料 解决问题  你说的接线 都是很简单 阀门分开关阀 调节阀 开关阀又分电动的 汽动的 电动 就电机正反转 汽动又分常开型常闭型 但道理都一样 通电 电磁阀导通开关阀  调节阀 就是模拟信号 可以控制阀门开度大小 通常用于PID 回路控制 一个值 如温度 压力 流量等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那本书比较简明吧 例子比较多 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我就按着例子看看介绍然后模拟一下 也没深入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看了本书貌似懂一些了 可好像又什么也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白 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导 可是现在我被安排到办公室这学习 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啊 我现在有的就是笔记本/网络/西门子plc的一个实验用的柜子

网友E:
那就 我个人给你推荐一本书,《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里面的例子可以边学边做。
而且书的作者廖老师就在我们论坛里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3028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刚看了一点 挺好的 会继续学习!

网友G:
看完一本书,楼主挺牛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