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有两个罐(罐内为易流动粉末),每个料仓罐底部有一部螺旋输送机,每台输送机的电机由变频器拖动,每台螺旋输送机尾部软固定,输送机头部由拉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悬挂;

两台螺旋输送机同时向混料池供料,现在问题来了,工艺要求:要求A输送机每小时输送800KG料,B输送机每小时输送500KG料(每个输送机输送的每小时重量由触摸屏设定),通过PLC发出模拟量信号分别控制相应变频器的频率(电动机转速;

说白了就是通过变频器调节螺旋输送机转速维持设定好的瞬时流量,类似于恒压供水的原理

小弟已经钻到牛角尖了,没了方向,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好高端的说, 看不懂

网友B:
皮带秤PID控制可以参考,电机需要一个旋转编码器。水泥厂这样的系统很多,你这种称重方式和皮带秤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C:
这要根据配料秤输出几个控制信号区控制PLC,新设计还是改造?

网友D:
如果是要标准送料 除非是有个容器 之前做过上料面 每小时多少料就设定上米次数 误差不多 大点也没有关系 像你这种情况不好做 没有什么做为参考 设定800 和转速没太大关系 因为每分钟来料并不是一样的多 要求不高就是可以用

网友E:
称重传感器装在什么位置,螺旋出料口么?还是秤整个送料机构的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称重是称量整个输送机构的

网友F:
感觉这样的称重方式不是很好,但是又想不出更好的称重方式。

好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懂得变频器究竟输出多大的频率驱动马达的运转速度才能达到所要求的每小时的重量呢?万一工艺要求改变重量参数呢?

呵呵,楼主,不经过现场测试和实际计算,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个参数的。

网友G:
过个广告,就用定量给料机(螺旋输送)
水泥厂用的比这大多了,一个小时输送能力能达到几十吨没问题

网友G:
还有令一种方法,就是那个混合料斗计量,然后PLC先高速,然后低速在加缓冲,觉得这样对连续计量,不是很好

网友H:
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F:
楼主的要求,是严格规定的时间内,严格规定只能是一定重量的物料通过送料机。
那么,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怎么样调整送料的重量数值呢?当然是通过变频器调速控制。
不懂楼主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这样的方案,最大的问题是,我怎么懂得调速15HZ的时候,每小时会送料多少?那么30HZ的时候呢?40HZ的时候呢?
估计楼主是想问坛友,我要设置多少数值才能达到我想要的要求?

网友I:
你问题都没有说明白啊,哪里不明白有疑点

网友J:
每台螺旋输送机尾部软固定,输送机头部由拉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悬挂;
这种称量怎么看怎么不准确

网友K:
进料如何控制呢?

螺旋输送机放口的地方应当关系也很大吧?、

网友L: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闭环控制问题。正像楼主开篇所言,类似于恒压供水控制。

就是变频器利用其内置的或外部的称重闭环,控制电机的转速,恒定出料。只要保证称重传感器的输出恒定(按照要求达到平均每小时供料量),就行了。

送料机把料推入到混料池口时,称重传感器得到重量,只要保持这个重量,即可保证每小时的出料量了。

网友M:
我们这有套类似混料设备,不过称重器是测得料斗剩余料的量,一用的多的那种料靠自重落下,少的通过变频电机控制。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就和速度有关系了,必须要通过旋转编码器测得电机转速,还需要通过减速箱参数算出传输机构的运动速度,这样才可以计算出一定时间内通过的物料重量……这种称重方式是可行的!!

网友N:
编码器,按上面要求可以不用,实际的流量是必须经过测试才能确实的,流量跟变频器的频率是不是线性的不好说,因为这跟物料有很大的关系,不过楼主可以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在触摸屏上指定这几个固定档位,比如一档10Hz,二档20Hz,五档50Hz等,到底10Hz的时候流量是多少,用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通过测量5分钟或10分钟的重量,就可以知道流量了。看楼主的要求,都是几百KG的物料,不需要特别的精确,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设计不麻烦,就是调试比较烦锁,必须要确定物料的连续性,不要出现有时多有时少的情况,否则再怎么弄也算不准。

网友O:
楼主是想问这个重量、转速和加料量的关系,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O:
加料总量=加料速度×时间秒 , 加料速度=K ×重量×变频器频率  ,K值就需要你调试去测算了,

这个精度不会很高

楼主:
不好意思啊,各位,想了两天,还是没头绪。通过触摸屏设置每小时的供料量,自动生成一个瞬时流量,这个瞬时流量由称重传感器检测,然后,通过PLC输出4--20毫安电流控制变频器调节螺旋输送机电机的转速,假如,称重传感器检测到重量变小,则提升频率,检测到重量变大,则降低频率。

关键是检测到的重量能付和频率成线性关系,这个有待考证。

我这个螺旋输送机输送的是白灰,是用在加气混凝土设备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好,感谢您百忙之中回复在下的帖子,谢谢。

对于您的指导我理解到:1:比如我需要每小时进料500KG,则500除以3600是不是就得出了瞬时流量,这个是不是就可

                        以作为PID运算的目标值??

                     2:那我PID运算的当前值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加料速度?(加料速度=K*当前重量*变频器转

                        速)?是这样吗?

                     3:那这个K值是多少呢?K值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怎么运算得来呢?这是一个固定值还是随时

                        在变化的?

恳请您再帮忙之中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您百忙之中回复在下的帖子,谢谢。

对于您的指导我理解到:1:比如我需要每小时进料500KG,则500除以3600是不是就得出了瞬时流量,这个是不是就可

                        以作为PID运算的目标值??

                     2:那我PID运算的当前值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加料速度?(加料速度=K*当前重量*变频器转

                        速)?是这样吗?

                     3:那这个K值是多少呢?K值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怎么运算得来呢?这是一个固定值还是随时

                        在变化的?

恳请您再帮忙之中指点一下,谢谢

K是经验值,通过测试去计算, 这玩意我也没搞过,我是这么想的,不见得对,可能高人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感觉您这个提案很好,也很现实,最具参考价值。

我感觉这个"K"值应该是现场测试来的,比如:测试10赫兹1分钟的出料量除以60秒,得数应该就是这个K值。或者说多测试几次取个平均值

网友P:
如果能保证物料的供给,且皮带不粘料,可以用称重信号与设定重量在PLC中PID运算,进而控制变频器转速实现。前提是你的称重信号进PLC.既然你已经明白恒压供水,那么你也应该明白这个。也许我的理解偏了。

网友Q:
为什么不用流量传感器。。。

网友R:
可以参考液体称重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好,朋友,现在兄弟面临的难题是,PID闭环控制的当前值是什么?怎么运算啊?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R:
你好,朋友,现在兄弟面临的难题是,PID闭环控制的当前值是什么?怎么运算啊?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好,朋友,现在兄弟面临的难题是,PID闭环控制的当前值是什么?怎么运算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挺简单的,闭环控制的本意就是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只要保证恒定值不变,就说明物料的实际流量是相等的。通过设定值的调节,保证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一个理想流量的定值,就达到目的了。你的任务,就是做好把设定值与称重传感器的实际值能稳定住的闭环调节(通过调节电机转速来实现),这就可以了。至于流量的大小,就是改变设定值即可。简单不?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好,朋友,现在兄弟面临的难题是,PID闭环控制的当前值是什么?怎么运算啊?请指教,谢谢!!

真的和皮带秤类似, 找皮带秤的资料看看吧。

楼主:
别沉底啊,师傅们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