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我这有一台给料机0.55kw,变频器控制,之前用了一台小的变频器,电机以启动变频器就报过电流,电流极限。这有换了一台大的变频器0.75kw的变频器,但是电机以启动还是报过电流,电流极限。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先判断外部有没有机械卡死啦,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实际测量电机电流,变频器设置。

网友C:
换1.5KW的再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好直接!

网友E:
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F:
外面的线有没有问题 还有电动机什么的看看啊

楼主:
电机一切都正常!在装这个大的变频器之前用的接触器控制一切正常,钳形表掐的运行电流不到1A而变频器上报的4A多。

网友G:
设置都正确不?

网友H:
带减速机的电机不一定正常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电机负荷大导致的,可以拖开设备,单独试电机。

楼主:
参数都一切正常!要是是说带减速机电机不好!那用接触器控制一切正常啊

网友J:
变频器设置问题吧,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K:
不会是还保留输出接触器吧。

网友L:
把启动转矩调高点,过载也调高些,就应该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