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激光切割

楼主(2015-01-05):
向各位请教一下,用激光切割厚度0.15mm非晶合金带材料,切口处变的很脆,什么原因,怎么降低他们的脆性?

网友A:
非晶合金是由超急冷凝固,合金凝固时原子来不及有序排列结晶,得到的固态合金是长程无序结构,没有晶态合金的晶粒、晶界存在。
那用激光切割,是不是材料特性因为高温而变化了呢?如果是,那就只能想办法冷切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晶合金是由超急冷凝固,合金凝固时原子来不及有序排列结晶,得到的固态合金是长程无序结构,没有晶态合金的晶粒、晶界存在。
那用激光切割,是不是材料特性因为高温而变化了呢?如果是,那就只能想办法冷切割了。
材料学好专业啊!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