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各位老师,两台发电机怎么并网?

网友A:
到市面上购买成品的并网柜。
自己好像不能做出来的。

网友B:
并到国家电网上?

网友C:
买专门的模块吧,MW好像就有,当时做汶川水力发电时见过

网友D:
发电机在投入电力系统之前,它的状态变量与电网并联母线的变量往往不相等。需对发电机组进行适当的操作,使之符合并列条件后才允许断路器合闸并网运行。把同步发电机并联至电网的过程称为投入并联,或称为并列、并车、整步。

同步发电机并列的条件:
1.待并发电机的电压有效值Uf与电网的电压有效值U相等或接近相等,允许相差±5%的额定电压值。
  待并发电机的电压有效值Uf,与电网的电压有效值U之间的压差ΔU,若在允许范围内,所引起的无功冲击电流是允许的。否则ΔU越大,冲击电流越大,这个过程相当于发电机的突然短路。因此,必须调整两者间的电压,使其接近相等后才可并列。
2.待并发电机的周波ff应与电网的周波f相等,但允许相差±0.05~0.1周/秒以内。
     若两者周波不等,则会产生有功冲击电流,其结果使发电机转速增加或减小,导致发电机轴产生振动。如果周波相差超出允许值而且较大,将导致转子磁极和定子磁极间的相对速度过大,相互之间不易拉住,容易失步。因此,在待并发电机并列时,必须调整周波至允许范围内。通常是将待并发电机的周波略调高于电网的周波,这样发电机容易拉入同步,并列后可立即带上部分负荷。
   3.待并发电机电压的相位与电网电压的相位相同,即相角相同。
    在发电机并列时,如果两个电压的相位不一致,由此而产生的冲击电流可能达到额定电流的20~30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冲击电流可分解为有功分量和无功分量,有功电流的冲击不仅要加重汽轮机的负担,还有可能使汽轮机受到很大的机械应力,这样非但不能把待并发电机拉入同步,而且可能使其它并列运行的发电机失去同步。
在采用准同期并列时,发电机的冲击电流很小。所以,一般应将相角差控制在10o以内,此时的冲击电流约为发电机额定电流的0.5倍。
   4.待并发电机电压的相序必须与电网电压的相序一致。
   5.待并发电机电压的波形应与电网电压的波形一致。
    以上条件中第4项关于相序的问题,要求在安装发电机的时候,根据发电机规定的转向,确定好发电机的相序而得到满足。所以在以后的并列过程中,相序问题就不必考虑了。第5项关于电压波形的问题,应在发电机生产制造过程中得以保证。

综上所述,在发电机并列时,主要满足1~3项的条件,否则将会造成严重事故。在并列合闸过程中,发电机与电网的电压、周波、相位角接近但并不相等时,由此而产生的较小冲击电流还是允许的。合闸后,在“自整步作用”下,能够将发电机拉入同步。

网友E:
4楼说的不错,本人多年前在水力发电厂工作时经常操作并网。

网友F:
现在都有自动并网柜了
手动并网很难搞的
05年的时候我们原来公司手动并网
那个难受啊!不提了
后来找老板诉苦N次后终于上自动并网柜子
这样频率,相位角,负荷分配,电压等一系列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我经历过5台机组同时并网供电,不用自动的真的没法搞。

网友G:
同步并车模块。同步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四楼是专业人员啊。学习了。

网友I:
觉得采用自动并网柜的方案较好。

网友J(2015-03-12):
都是成品的。联网很好的

网友K(2016-01-15):
继电保护的问题,微机自动准同期装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