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电解电容在使用中可以超过额定电压吗?

网友A:
不可以的,超过额定电压,轻则漏电流增加,重则电容漏液、击穿、爆炸。

网友B:
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C:
超出一点点问题不大(10%内),如果超多了肯定要炸的;

网友D:
可以超出就不会标定额定电压了吧

网友E:
应该有相应的技术标准规定浮动上限值,可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F:
千万不要超,甚至要在标称电压以下应用才安全可靠。因为输入电压往往会有峰峰值。输入电压用的太满,很容易将电解电容器击穿。

网友G:
肯定不可以的。超过就会爆掉的。

网友H:
现在的电容质量都不好!
超了肯定出问题!

楼主:
这么危险的动作还好问一下、要不就会有惊喜了

网友I:
应该是不允许超出的啊 会炸啊

网友J:
8楼的说法严重同意,今年8月刚换的空调内风机15微法CBB电容到12底就报废了,差点把内风机也干掉了。这个电容质量真的无语,电容是内风机自带的,不是另外买的哦。

网友K:
   留点余量。
   我的电容耐压50V,实际电压不超过40V。

网友L:
任何元件,都不建议超额使用。

网友M:
绝对不容许这么做啊

网友N:
电子原件标的参数不是拿来好看的,就像家用电器一样,220伏的电压,你接380伏看看?

网友O:
有钱,有命,在要名,你就干

网友P:
不建议超,超了估计要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