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要选多大?

楼主(2015-01-05):
200KW的用电负荷,电压380,距变压器300米,选185的电缆可行吗?
我这看了个算法如下:
估算线径和截面积
S=0.785d2
怎样选取导体截面
首先计算负荷距(架空线)
负荷距=功率×长度=PL P=功率(kw)L=长度(km)
例:xx车间与配电房变压器相距200m,动力负荷200kw,问需要铜芯线多大
平方?如改成铝芯线,需要多大平方?
先计算负荷距=200×0.2=40kw/km
因为根据“铜线:每千瓦公里用2.5mm2,铝线:每千瓦公里用4mm2” 铜线40×2.5=100mm2 实际选用120mm2。
铝线40×4=160mm2 实际选用185mm2。
铝线计算截面公式实际选用185mm2 Δu是电压损失百分数(允许电压损失是额定电压的4%)一般是5%。
导体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大家对这个算法有什么看法?

网友A:
185的偏小,如果设备负荷不同时上,考虑经济角度还可以,如考虑安全,稳妥,选240的。

网友B:
选240安全,稳妥。

网友C:
同意一楼的,选240的好了,安全,使用寿命也长些。

网友D:
配240的吧,没后顾之忧!

网友E:
240kw的总功率还是负荷呀?

网友F:
用240的,距离这么远,线径大点电压降小点。

网友G:
觉着185的也够了

网友H:
300米,建议240的线,放心。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小一点,选240的

网友J:
这个负荷量加上距离
需要上240的线
毕竟是这是带电长期运行!

网友K:
200kW是多台设备的累积容量(装机容量)还是计算负荷,或是单机容量,负载性质如何。

网友L:
       200KW的用电负荷,电压380V
       电流至少380A以上,185平方的电缆小啦,至少选240平方的。

网友M:
给电缆留点余量

网友N:
线当然是越大越好了,也要考虑成本的,做项目更好把好这关,185就好。如果是自己的就240留点余量,万一以后增加设备也能用 上

网友O:
但是你还需要考虑负荷的使用率。

网友P:
不是自己花钱240

网友Q:
185的确小了,不太放心啊。

网友R(2015-02-08):
果断240,给自己留后路

网友S:
引用 网友K:
200kW是多台设备的累积容量(装机容量)还是计算负荷,或是单机容量,负载性质如何。

这个很重要啊。还得对应符合方式查表。
要真是在空气中敷设,用的交联的电缆,185的(3相4线)额定电流是456A。
而且要全路径啊,主要空气中的,有少部分是埋地的,看埋地部分多少,非常少可以忽略,多点就得安埋地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