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就是累加器1是32位的
指针是6B     48位的 下面这条指令是OB里面调用fc1 的输入端IN  start_adress 假设是DB2.DBX2.0
L  P##start_adress
lar1
l 0
l [ar1,p#0.0]
==0
JC _001
T DB_number
OPN DB_number
...
...

那么我想问的是ar1里面放的是start_adress 的后面的32位 里面没有包含DB块的编号啊   后面还怎么能open DB_number呢?很是奇怪啊
有书上介绍说point 指针是48位 的不用累加器操作指针的  可是:l P##Start_adress 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累加器1是32位的
指针是6B     48位的 下面这条指令是OB里面调用fc1 的输入端IN  start_adress 假设是DB2.DBX2.0
L  P##start_adress
lar1
l 0
l [ar1,p#0.0]
==0
JC _001
T DB_number
OPN DB_number
...
...

那么我想问的是ar1里面放的是start_adress 的后面的32位 里面没有包含DB块的编号啊   后面还怎么能open DB_number呢?很是奇怪啊
有书上介绍说point 指针是48位 的不用累加器操作指针的  可是:l P##Start_adress 怎么解释呢?

你确定你认真做测试,并且认真观察各寄存器里面的内容了?你研究下V区的作用,并且注意观察各存储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