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久茂温控的说明书以及其它

楼主(2015-01-05):
1)控制器调整参数后按设定退出在查看改动的参数发现又变回原来的数值,那么我想是不是锁定了不能改动?请能看懂的朋友看看在哪里设定?
2)温度传感器TYP-J是什么系列的?

网友A:
找下型号百度下或是大连jumo官网上找下,用过jumo的探头,温控器没用过

网友B:
楼主全英文的,译过来先啊。中文理解就好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啊,联系厂家都没有中文版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型号百度下或是大连jumo官网上找下,用过jumo的探头,温控器没用过
厂家联系过没有

网友C:
一般温控表都是有参数设置密码的,但是不会锁定

网友D:
看图片是德文/英文,找厂家或代理商可能直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