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跪求教各位大神:冠魁MPT6000B测试仪怎么和PLC通讯接线?

网友A:
你要确认你那测试仪是什么通讯接口,PLC这边再加上对应的通讯口就好了,然后才考虑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取OK和NG信号。。。。看人家接的就可以。。我怎么取不到呢

网友B:
通讯正常就是232或者485
线对了,通讯参数对了

网友C:
人家的不但把线接好了,还要在PLC内部编好程序进行工作的。
楼主以为接几根线就万事大吉了?有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