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514直流调速器部分图纸(应该是老外抄的,只有2张图纸)

网友A:
没什么价值的,估计也不是老外绘的。。。

网友B:
   第二张图可以看出左面的运放是给定环节,中间的运放是比例环节,右面的运放是积分环节,主要是速度环的部分。
第一张图是电流的pi环节图,此图维修欧陆514有价值,这种调速器没有欧陆590好用,额定电流太小,爱报过流警

网友B:
上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