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有没有一种电脑主机出一根线到现场可以插显示器,鼠标,键盘的转换装置

网友A:
没有。。。没看到显示器跟鼠标、键盘搞到一块。。。

网友B:
买一个带触摸功能的显示屏就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场使用的就是这个东西。不过是进口的。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要找kvm切换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场使用的就是这个东西。不过是进口的。
楼主能否发点照片让大家看看或见识一下。

网友E:
能否发照片

网友F:
没有!
需要自己动手搞!
这儿可以自己DYI

网友G:
楼主发个图上来让大伙看下,顺便说下价格。

网友H:
显示器用一根线即可,至于键盘和鼠标用无线就行了!

网友I:
可以,这种装置用一根网线搞定,分发射端接收端。4楼说的好像就是一种厂家。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场使用的就是这个东西。不过是进口的。
如果有这种的好东西发个图片或型号名称来,以后就算是选型也有个方向啊!

网友K:
可以使用监视器带u口的啊,鼠标键盘usb的就好了。

网友C:
回10楼   kvm不是一种厂家而是就是Keyboard(键盘)、Video(显示)、Mouse(鼠标)的缩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不知道,价格
但可以发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有dell的显示器。上边可以插键盘和鼠标还有空余的USB接口

网友A:
如此说来,有条件还是拍图上来,大家看看走的是什么样的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说来,有条件还是拍图上来,大家看看走的是什么样的线,接口。。。

明天吧。今天上班太忙,还没有去现场。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楼主什么时候方便把图发上来让大伙都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楼主什么时候方便把图发上来让大伙都看下。

明天

网友L:
那玩意是不是一体式的电脑主机?
厚厚的显示器里面藏了主板CPU内存条硬盘,显示器后面有网口,USB口,鼠键接口,打印口,串口?

网友L:
如果是混合信号传输再分配,从技术的手段上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把VGA,USB,PS2,AUDIO的信号互不干涉进行叠加传输,再从终端区分。
工业控制上对此还是有需求的,比如环境恶劣,不能放置精密的工控主机。

网友M:
一体机知道有那种接口,专用的转接头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N:
科技在日 新月异的变化啊,不学习真要落后

网友O:
有的用一根网线解决和两个转换器一个主机和一个副机两面都可以连接显示器和键盘鼠标,我们公司现场都用的

网友O:
你百度一下USB KVM EXTENDER

网友O:
引用 网友L:
那玩意是不是一体式的电脑主机?
厚厚的显示器里面藏了主板CPU内存条硬盘,显示器后面有网口,USB口,鼠键接口,打印口,串口?
型号:CE700A USB KVM信号延长器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