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两者间用什么通讯方式呢?我现在是PLC224XP的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者间用什么通讯方式呢?我现在是PLC224XP的cpu
物理层:PLC侧是RS485,电脑侧是RS232,实际上用的就是编程电缆
通信协议:PPI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485转usb编程电缆和力控组态软件可以通讯么?

网友B:
在力控组态软件里面有个IO设备组态,打开后有西门子的PLC,可以选择200PPI或200PPIUSB,前者是串口,后者是usb口。

网友C:
正常用PLC的编程电缆。ppi通讯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485转usb编程电缆和力控组态软件可以通讯么?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