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一台设备开不动了,检查熔断器烧了, 换了1个, 没烧,运行了1分钟不到,又烧了。

于是我查看图纸,那个保险是变压器出来的26V电源的6A保险, 通过硅整流带几个电磁阀, 还有后来增加的一个设备照明灯也是从那里接的。 我想肯定不是灯的问题,灯都亮了。  于是把电磁阀的继电器都拔了, 这时的手里只有2A的和10A的保险了,先换了个2A的,上去就烧了,看来是太小了? 换个10A的算了, 结果还是一上去就烧了,难道这个保险本来就是坏的,换上之前也没测一下,否则要烧也不应该烧这么快啊,最先换的那个还用了的,  又回去找了几个6A的, 这次我测量了保险是好的,换上去还是马上烧。

   看来不是电磁阀的问题了, 难道还是灯具的问题? 卤素灯泡,电阻很小,我把灯泡拔了测量灯具两根线的电阻为无穷大,灯泡本身不会出问题的。

   为了更进一步确认是哪个的问题,我把灯具的线拆了,把电磁阀都恢复,换保险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再没烧保险。

   估计为灯头部分松动,有时有短路的现象, 灯具换了,36V的LED灯泡用在24V上亮度差不多,建议都用LED灯泡吧 。

楼主:
LED灯泡24V36V交直流通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是断开一个了试试 话说低压电 电流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是断开一个了试试 话说低压电 电流都比较大

要是用几个小时再烧呢? 没有规律的烧,看你怎么检查?

你测量全都是好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几小时不断应该就没事吧 因为过流的话不用几小时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是断开一个了试试 话说低压电 电流都比较大

要是用几个小时再烧呢? 没有规律的烧,看你怎么检查?

你测量全都是好的。
正常保险选择都是有一定余量的,从你描述的来看,你测量都是好的只是说明电路没有严重短路,只是负载的电阻变小了。这时可以通过分别断开负载测量电流的方式来判断。另外,如将照明灯换成LED灯,你的保险还用6A的恐怕就不合适了。

网友C:
或许,该情况下,换用10A的保险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小时不断应该就没事吧 因为过流的话不用几小时嘛

你没看明白我最后找出的故障原因吗?

楼主:
反光镜的图片就没找到了,

最后我确认的原因是 金属反光镜与卤素灯的两个引脚距离很近,而那个金属反光镜固定螺丝是松的。

而设备多多少少会有点振动, 时不时地来点短路, 你测量时它可能没接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是断开一个了试试 话说低压电 电流都比较大

要是用几个小时再烧呢? 没有规律的烧,看你怎么检查?

你测量全都是好的。
正常保险选择都是有一定余量的,从你描述的来看,你测量都是好的只是说明电路没有严重短路,只是负载的电阻变小了。这时可以通过分别断开负载测量电流的方式来判断。另外,如将照明灯换成LED灯,你的保险还用6A的恐怕就不合适了。

你应该清楚熔断器保护的是什么?  这个不是电动机的热元件,可以保护电动机, 这里保护的是变压器和线路的短路保护,灯泡和电磁阀保护不了。 6A肯定是在变压器承受的范围内而不是负载变化了就需要换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该情况下,换用10A的保险要慎重。

只要出现短路,多少A都会烧掉,我认为这个故障肯定存在短路的地方, 机床灯用了好多年了, 不存在过载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我设计电路, 基本不会再考虑熔断器,全部用断路器, 这保险随便就可以烧好多个。 当然做设备的主要考虑成本, 才不想你维修的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设计电路, 基本不会再考虑熔断器,全部用断路器, 这保险随便就可以烧好多个。 当然做设备的主要考虑成本, 才不想你维修的怎么样。
只能说是综合考虑,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罢了。

网友E:
这个算不算接触不好造成过热
烧保险?

网友F:
感觉还是用断路器好,检修方便一点

网友G:
断路器也有问题的,多次发现断路器切断后还有一相没有切断了。有此情况的举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断路器也有问题的,多次发现断路器切断后还有一相没有切断了。有此情况的举手

没有遇到过,山寨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