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2、下图是由压力传感器组成的PID闭环控制系统。储气罐的压力由压力传感器 测得,通过PID控制器加到变频器的模拟电流控制端,试分析该系统的恒压控制原理。
努力了就会有代价,剩下的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网友A:
通过压力检测调节变频器频率,改变马达转速,就这样啊,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原理是 压力传感器检测过程压力,然后会有设定值我也就是目标标 我们希望压力稳定在我们设的值上 如我们设定压力0.4MAP 当压力低压这个值时 控制器会给变频器一个较大的信号 让电机快速运转压缩空气 随着时间的加载压力开始上升 到达设定压力0.4时 电机开始减速 此时改变电机的频率让电机减速 让压力平稳保压

网友C:
那个图不是已经明明白白的把原理示图展示了吗?咋还看不懂呢?

变频器设定一个压力值,通过电机给罐子加压,然后由一个压力传感器将罐子的实际压力反馈给变频器形成了闭环调节。
+3

网友D:
变频空压机我用过
还是不错的
内置式的对变频器要求比较高

楼主:
刚接触变频器,还望各位表情前辈指点
努力了就会有代价,剩下的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菜鸟,谢谢指点
努力了就会有代价,剩下的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网友C:
应用技术,应该结合教科书的原理指导自己来理解实际的自动化系统应用。这样就会明白道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网友E:
太高深了,地球人分析不了

网友F:
先给储气罐设定值定下是多少压力,然后开机通过实时值与给定值通过控制器进行对比,输出标准电流信号给变频器,设置好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与实时输入的相比较。输出相对应的频率给压速机,根据相对应压力与转速来保持恒定压力。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啊,就是根据检测的压力值和设定值比较,采用PID原理来调节电机转速,使压力接近或等于设定的压力值。

网友H:
其实楼主说的就是控制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
努力了就会有代价,剩下的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网友I:
设定一个目标压力,变送器反馈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