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我公司用的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HB-97,今天一直报警,语音提示“请分开断路器”过热、断线指示灯一直亮者,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按照提示确认开关温度和运行状态
如果温度正常有可能是误报
但是需要认真确认!

网友B:
检查下温度看看先。先按它指示的来。

网友C:
仔细检查下,是不是哪里线头松了?

网友D:
打电话问问厂家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E(2022-07-30):
温度正常有可能是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