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星三角自藕软起,启动方式怎么划分的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会用就行了

网友B:
1.星三角启动适用于电机正常运行时是角接的,用两个或三个接触器加一个时继完成,多用于1.5KW以上电机的轻负载启动。
2.自藕启动适用于任何接法的电机,必须一台自藕变压器,加两个或三个接触器和一个时继完成,多用于1.5KW以上电机的重负载启动。
3.软启动的适应性最好,可以是任何接法的电机,只用一台变频器实现。如果启动完了再转换为市电运行,再添两个接触器和一个时继即可。

那个经济是明显的。

网友C:
关于交流异步电机软起动,方法可多了。你可以百度一下,就有软启动方式大全被搜到。

网友D:
星三角-自藕-软起,从简单到复杂,价格从低到高,小功率到大功率。

楼主:
多少千瓦适合

网友D:
启动负载不重,用星三角,250KW的空压机一直在用,软起30KW以上用,自藕体积大,一般不用了。

楼主:
按经济度选择么,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