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力士乐伺服电机的接线图,电机线下面一排线是不是刹车作用的?哪位大师知道的指点一下,我英文说明书看不懂。网上资料也不好找,此论坛很少让我失望过,谢谢大家了!

楼主:
照片不是很清楚,此接线盒内一共要接8根线,三根电机加一接地,另外四根接3.4.5.6,我想知道的是3.4.5.6是什么线

网友A:
brake是刹车的意思,这个应该是刹车的信号。正常工作时给这两个信号供直流24V的电。

网友B:
3、4、5、6是KTY类型的温度传感器接线,关于什么是KTY84温度传感器,请自行百度!

网友C:
对,1.2是刹车,3456温度检测。不知电机什么型号,一般不都是直接插头做好的吗。

网友D:
下面是控制的端子;1、2为刹车控制信号线;

网友E:
1、2是接刹车,3、4,5、6是接温度传感器。

网友F(2020-07-21):
1、2接刹车,3456只要接一组温度传感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