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S7300中的长整数相乘中数据的表达方式

楼主(2015-01-05):
最近在设备的定长停车中,系统计算出来的长度比理论的要偏小很多,理论值/计算值=0.81,想在程序中增加一个乘的处理,让数据能接近理论值(计长由200传给300PLC),以减少产品退货。在编程时0.81这个数要怎么样表达!请知道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双整数肯定是不接受有小数点的,如果不想转换为浮点数的话,处理的方法是:先乘以816294,再除以1000000!

网友B:
建议转换成实数运算,转存的时候也用DBD来表示,在显示中,加上对应的小数点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你所说的方法,可以使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还是1楼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