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不知道谁有win7能用的画电子线路板的软件啊?我网上下了很多都安装不了,要么就是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9我好像用过,现在打不开了,卸载后还是原来的安装包怎么也安装不了,刚开始是安装了打不开,然后是安装一半就失败,到现在是安装界面都打不开了。说什么找不到安装路径。

网友B:
Altium Designer、ORCAD、PowerPCB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Altium Designe的安装包有没有?给一个?

网友C:
我就只知道protel99se。

网友D:
ad9就是protel99的升级版,protel99sp6可以在win7下用,楼主可以使用这个。

网友E:
Multisim10,可以的

网友F:
还是用AD吧,不行的话,将电脑的系统重做一下吧

网友G:
用XP就不存在安装不上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关键是我那个的安装包现在安装不了了啊!ad9

网友F:
回复 楼主:
很多时候就是很麻烦的,搞个工控吧,要装个PLC的软件,有时还要上位机的,人机介面,随便一两个品牌,就要装5-6个软件了,看个图吧,要CAD,画个电路板吧,要AD,看个板吧,还要CMA,还要写写单片机,在加个仿真。。。。加起来,电脑基本就满了!这是好的,如果碰上软件的兼容性不好,还要换系统,555555555555     苦呀!!

楼主加油解决吧!!

网友H:
画电子线路板用protel99se 比较方便,以前用过,不过我是用来画机床电路图的。

网友I:
有很多的,看你要画什么类型的板子,比如:genflex   PADS     DXP    在WIN7上安装 软件都是一样的,估计安装的时候设置有点不同吧 ,要不要发个软件给你试试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电脑的软 硬件都要够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