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以前听别人说pls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我真的不理解这个一次指的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谁能帮我解释清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听别人说pls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我真的不理解这个一次指的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谁能帮我解释清楚啊?

就是对于一个高速输出端口只能使用一次该指令的意思。就像你每月领工资一样。

网友B:
比如你程序中出现一个PLSY K1000 K100 Y0,又出现一个PLSY K5000 K1000 Y0,如果同时驱动,执行哪条呢?
上面的情况如果针对FX2N/FX2NC,程序会限定只能一次;
对于FX1S/FX1N,允许多次使用,但要注意使用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程序中出现一个PLSY K1000 K100 Y0,又出现一个PLSY K5000 K1000 Y0,如果同时驱动,执行哪条呢?
上面的情况如果针对FX2N/FX2NC,程序会限定只能一次;
对于FX1S/FX1N,允许多次使用,但要注意使用的条件;
我们都很喜欢你的专业和耐心!赞。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版主对三菱系列回复真的让人仰视,很专业啊

网友B:
多看、多学,多想;

网友E:
还要再加上一条,多动手操作。

网友F:
我都不用这个指令

楼主:
原来是限定在FX2N啊,我说怎么我见过几个程序,都是用了很多次。让我起了疑惑!谢谢

网友G(2018-01-27):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程序中出现一个PLSY K1000 K100 Y0,又出现一个PLSY K5000 K1000 Y0,如果同时驱动,执行哪条呢?
上面的情况如果针对FX2N/FX2NC,程序会限定只能一次;
对于FX1S/FX1N,允许多次使用,但要注意使用的条件;
大哥,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么,请教你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