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有点憋屈,电工就是帮机修找问题的吗?(20150108)

楼主(2015-01-06):
事情如下:电脑上报变频器故障,至于什么故障没报,也没有代码(变频器上也没代码)。
         操作工叫我看下,发现电机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觉告诉我可能是机械故障,叫机修过来,他看了下说没问题,因为即使电机停下来,故障也无法复位,我也对机械故障产生怀疑,查电机,没问题,变频器,也不可能有问题,因为有刹车,把刹车松了,故障还是复不了位,电机自然也没法开起来。用手盘了电机风扇叶子,转几下又转回来了,顿时觉得传动系统可能有问题了,最后仔细升降台上升太高顶住了滑轨。导致电机堵转,把升降台降下了后,顿时就能复位了。
    由于花费的时间较久,操作工说了几句难听的,当时没反驳,最后理论了几句,但心里很不爽,尼玛最后查出来是机修的问题,怪我们电工花的时间慢。难道电工的作用就是帮机修找到问题。
  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收获不小:拖动电机的变频器是德国SEW变频器,大家千万别以为多好,其实人机友好度垃圾得一逼,先不说没中界面不说,你知道昨天过电流它报的是什么吗 ( eroor),就这么简单。更奇葩的是电机过载后,复不了位,现场就没法手动(只能在变频器手动,可惜是英语,搞了好久才明白,还没反转按钮,搞得我反转要调相,不过后来搞清楚了,反转是速度变成负数),只有把负载取消后,才能复位。接触的国产变频器,报故障后,复位后马上可以再转,直到再报故障,并且故障代码会有,更高级的直接显示过载
 就说这么多。

网友A:
略有同感,感觉有时故障排除时,机械的不查他自己方面的,反而问这问那,上来就怀疑电气控制有问题,起哄。所以有时不得不直接就电工判断,查到叫机修。SEW的变频最近新来的设备也有用的,楼主可有手册分享一下。

网友B:
呵呵,我只看看,不熟悉。

网友C:
所以最好是二者合并,归一个部门就好说了

网友D:
基本上的都分电工和机修工的,找到同题是关键。

网友E:
原来一直觉得SEW的变频器电机一体机高大上,还没机会用过呢,现在听楼主这么一说觉得也没那么好了

网友F:
设备出现问题不一定是电工问题,和机修合作维修最好-----操作工说难听话,那是单位工作氛围不好,电工不是神仙,也需要检查,判断,测试------楼主心胸放大点,别在意----

网友G:
说到底还是电工的问题嘛!升降台为什么会过头呢?这不是控制上没有设计好吗?

网友H:
维修过程当中很难判断是机的故障还是电的故障,只有机电配合好,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I:
   楼主说:难道电工的作用就是帮机修找到问题?
   确实,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找不到故障点当然要往电工这边推,电工找故障方法比机工多。
   坦率地说,在机械工人中,机修工专业技术水平可能是最差的,公差多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