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1,有台电机的停止按钮按下后电机又转起来。刚开始以为是停止按钮有问题,在仓库领了个新的停止按钮,想了想不对,启动按钮有问题才对。又换了个启动按钮,用通断档打了下 换下来的启动按钮,果然常开触点通了。
2,炉子的热电偶温度跳得很厉害。拿了个新的装上,操作工说温度显示为0,因为正负极是按照原来热电偶接的,也没想正负极会反,以为是拆线的时候不小心把24v接地了,用万用表打电压,果然为0,再去测24v保险,也是好的,后来没法只好把正负极调相,一下就显示正常了,正负极也有24v了,后来发现厂家把正负搞反了。热电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温度为0,电压为0的情况

网友A:
遇到过温度跳,检查原因是电偶接线处线毛刺搭铁了。

网友B:
维修前先思考,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温度跳,检查原因是电偶接线处线毛刺搭铁了。
你遇到的是热电偶里面的电阻有好多氧化物,清理时不小心把电阻丝搞断了,还有外边的保护棒也烧弯了,再不换就取不出来了,索性整个都换新的,

网友C:
楼主强的,碰到问题会分析总会使你比别人更快解决问题的。

网友D:
解决了是小故障,解决不了就是大故障了。给楼主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是小故障,解决不了就是大故障了。给楼主赞一个。
谬赞,谢啦,

网友E:
    会分析,维修快。

网友F:
有思想,有解决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工作中学习经验

网友E:
    热电偶接线有极性的。

网友G:
处理故障就是需要这样,多思考多分析,才能少走弯路,提高水平。

网友H:
没碰着这样的热电偶,那个厂家的

网友I:
学习了,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J:
解决了是小故障,解决不了就是大故障了。给楼主赞一个。处理故障就是需要这样,多思考多分析,才能少走弯路,提高水平。

网友K: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网友L:
你那个热电偶我也遇到过

网友M:
回复 网友H:
估计楼主说的是一体化的热电偶温度变送器。

网友N:
后来发现厂家把正负搞反了  是新设备吗

网友O:
即便是小故障,楼主的维修水平还是很高的。

网友P:
热电偶 24v?

网友Q:
东西买来就坏的还蛮多嘛,记得前阵子换电子整流器,刚换上去就不能用,害同事爬上爬下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P:
热电偶 24v?
多谢指教 测的是对地才是24v,特地百度了下 K型:0---1300度,对应输出:-6.458mv----54.875mv.测2端应该测不出来,

网友R:
维修时善于思考,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S:
能修小故障的都是有本事的人啊??

网友T:
热电偶分极性,单极性的,一般热电偶是双支,k型的材料是镍铬-镍硅,一端为正一端为负

网友U:
热电偶是不需要供电压 加24V就直接短路

网友V:
先动脑后动手,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W:
这个厂家至少应该试过的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U:
热电偶是不需要供电压 加24V就直接短路
楼主说的是加变送器的

网友X:
1,有台电机的停止按钮按下后电机又转起来。
看这句还着么怎么可能,在看解决办法,哦,吃了
楼主这样描述,怎么也想不到是启动按钮的问题呀.

网友Y:
热电偶可以从负温度开始显示的。只不过,应用于负温度显示的场合不多呀。

网友Z:
热电偶一般都有正负极的,这个使工作中应该注意的

网友AA:
学习了,不错,应该记本子上

网友AB:
厂里热电偶直接接热电偶模块不需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