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现在手头有一个小项目:
生产工艺:  垂直方向有有个激光刻字机,当产品进入刻字区域的时候开始刻字,刻字完成之后机械结构相对旋转45度刻字第二个产品,依次类推共8个产品;
机械结构: 步进电机带动一个直径为600MM的圆盘;圆盘上每45度上安装一个产品夹具(电木加工的模具)。
电气:步进电机+涡轮减速器
个人觉得起初设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在调试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激光刻字需要的精度为0.15,但是我选择的减速器是涡轮减速器是有旷量和误差的并且通过较大圆盘误差更明显。给厂家打电话说这种减速器都有误差,没有办法避免。
由于合同报价已签订,所以不想超预算太多。所以没有考虑分割器或是行星减速器。
我想说,在减速器输出轴上加一个电磁刹车是否可以停的位置准确,而且操作人员在安放产品也不会意外的使圆盘抖动?
个人觉得在旋转的过程中由于方向一定所以不会出现旷量或是误差,误差的出现应该出现在停止的时候有人为的接触造成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大家给一个建议!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你首先需要解决机械传动的问题;精度高了用普通的减速器是达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是我用电磁刹车可行吗?

网友B:
蜗轮减速器本身就具有自锁的功能,只要输入轴不动,输出轴是不能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速器是1:10的没有看到自锁功能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午电磁刹车到货试一下吧,希望可以。

网友C:
先想办法减少减速机的传动间隙,再加装电磁刹车,或者在圆盘轴上加装旋转编码器作为反馈信号控制旋转误差。

网友D:
步进电机带动600mm的转盘,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了。
把步进电机更换成分割器。在网上搜一下分割器就知道了。
我做转盘做多了,分度也做多了,所以你相信我说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合同已经签定了,所以想努力尝试尝试。哎!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用分割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减速器的误差是肯定存在的。如果加上旋转编码器的话,细想想也不行生产效率不允许。

网友E:
在盘子的背面加上机械限位凸V块,在固定的机架上装上气动的机械限位凹V块,机械限位在每次转动的时候退出去,电机到了45度位置后控制气缸机进行机械限位,由于是V块相对的,就可以把减速机的旷量给去掉,气动与电机的逻辑控制应该比较简单,需要增加的部分(限位块,限位块运动导向及支撑,气缸,两位五通阀,继电器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是一个好的建议,但是V块用什么材质的比较好呢,为了达到精度肯定是紧密配合。同时磨损就非常大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采用工具钢,或者模具钢,这些耐磨材质,工作情况下是在电机调整到位后我们用V型块校正一下,磨损量不会太大,如果担心的话可以表面淬火,同时光洁度高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D:
用V块定位是可以解决问题,但同样不是很理想。这种结构好多年以前我就做了的。不理想的不是分度的精度,而是效率很低,冲击大

网友F:
感觉机械选型开始的失误吧,或者说经验不足导致的结果,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经验需要不断的做项目进行积累。
国产的涡轮减速器,一般都是做纯减速用途的,想做高精度定位是不行的,哪怕只是低精度的定位,本身的齿轮松动的间隙都不好控制,这个缺陷是自娘胎出来就已经存在的了。
感觉电磁刹车是治标不治本,不过值得一试。
如果客户永远不改变圆盘上产品的位移参数,倒是可以考虑机械位置锁固定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后,我还是选用了分割器。这件事情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后还是选用了分割器。自己的经验不足也算是累积经验了。感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回复和所给与的建议。最后还是选用了分割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是用V块来定位,只是在减速机调整到位后,用来消除减速机的传动旷量,通俗的讲就是找正一下,冲击的问题就是气缸调整速度慢点,效率应该不慢,应该整个过程在1-2S就可以完成。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楼主所说的这种方式,我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