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变频器是三菱的E 500,输出功率750 W
电机通过铭牌看的是550 W的功率、三相400 V额定电压、1.12 A的额定电流
我把电机的这些参数输入之后,让变频器离线自动调整地运行,总是会一段时间之后就停止(基本上是空载)
运行过程中的电流一直在1.5 A左右,比额定电流要大的多
停止的原因就说是电机过负荷断路(电子过流保护),这个意思就是说电流比额定电流大吧?
应该怎么解决啊。。。求助

网友A:
因为是空载,空载电流一般在60%额定电流左右,大电机可能小点,你的电流都1.5A了,肯定会报故障,除非手动把过载电流设高点,但一般国产电机不像进口电机耐草,几下就歇菜.电机拆开看看有没有轴承干摩擦,增加了负荷.或者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B:
把变频器中电流参数放大再试;

网友C:
电流参数改大些,机械方面也看下正常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如果我从1.12 A调节成1.6 A,这样对电机的损害大吗?

网友D:
电机也不大,拆开看看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变频器设置成U/f模式,基准频率为50 HZ
有个问题想不通,在40以下的话电流在1.0 A左右,很正常,到50 HZ时候电流能够到1.7 A
但是把频率升高到60 HZ时候,电流反而又下降到1 A了
有两点想不通。
1是为什么额定频率电流这么高
2是为什么频率在往上电流反而减少了。

网友E:
电流大应该查负载,是不是负载太重或是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