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那些事。

楼主(2015-01-06):
早上突然想不起来CW和CCW的区别了,所以百度了下,把找到的拿出来大家也复习下。
找了个伺服电机的接线端子图,模拟接了下线子。请大神们看看是否正确!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用CW CCW,那是正反转双脉冲,对于三菱的小型的PLC主机是脉冲加方向输出的,所以用FX的,伺服驱动器中最好是脉冲加方向
楼主是在新浦上学还是教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乡啊,我是在新浦上学的家也是港城的,现在在外地上班~

网友B:
一般脉冲+方向使用比较多,看最后一张接线图应该是安川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C:
脉冲加方向,控制简单而且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 你看我信纸上写的接线方法对吗?

网友D:
我也不怎么清楚,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