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ABCD4台抽水机,只能1台抽水机工作,当A抽水时,B.C.D可按抽水键,谁先按谁尤先抽水,如C先按抽水键,A抽完后接着就是C了,然后再是B或D(这里又看谁先按就谁先抽)。当B在抽水时C按了抽键,B抽完后C又接着抽,是循环工作的。用继电器能不实现?

网友A:
是否抽完水的标志呢?是液位?还是什么?

网友B:
你延时的功能继电器搞不定呀,

网友C:
肯定可以啦!纯继电器和计时器电路

网友D:
这电路还带延时的,电路有点复杂,有这功夫还不如整个PLC

网友C:
A先动作——若无液位可加个计时器  BCD 无论哪个先按----哪个先按就先接通哪个计时器-------利用其常开常闭点来约束其他动作!理清思路就行了!

网友E:
14点的plc就差不多。也不贵

网友F:
逻辑感觉蛮复杂的,

网友G:
纯粹加个延时继电器还不行的,最好是搞个PLC简单的逻辑电路加继电器

网友H:
肯定能完成的。就是触点多点而以。看起来复杂罢了。

网友I:
有那个精力搞出来的话还不如弄个PLC得了,当然若想学习那楼主就好好研究吧。

网友J:
用继电器可以实现,就是线路复杂些。

网友K:
估计用继电器控制比较复杂。

网友L:
每次只按两个启动钮倒是简单点,四个轮换着按了不大好能

网友M:
还是弄个logo之类的小plc做,纯继电器线路复杂,日后维护也很不方便。

网友N:
    2楼亮点。

    楼主这个不是实际项目。

楼主:
A,B,C,D四个台面是放置产品的滑台,现在的状况是手动的方式推入中心加工区域的虚线位置,触发行程开关后中心加工区域E下压进行成型加工,因为目前是手动操作,所以不会出现撞车。因为四个操作的人互相看得见。但现在想在每个滑台下方加装皮带转动装置,所以会在A,B,C,D四个滑台上都各装一个启动按钮。工人在各自的滑台放完产品,即按下该滑台的启动按钮,让皮带驱动滑台进入并进行成型后退出。这里就要求谁先按谁先行,后按的进入停车等待,防止互相碰撞。假设B,C,D,A的顺序,那么B滑台先进入虚线位置,(C,D,A进入停车等待),E下压成型后上升,B滑出;然后C台滑入虚线位置,(D,A仍处于停车等待),E下压成型后上升,C滑出;然后再是D,接着是A。这里还有一个状况,如果D滑台在操作的时候,先前完成操作的B滑台又放入产品并按下自己的启动按钮,B滑台又进入停车等待,并排列在还处开停车等待的A滑台之后。如此一直进行下去的排列操作。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