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之前询问各位前辈如何学习自动化知识,很多前辈提到首先要熟悉工艺流程,所以想请熟悉热电厂工艺流程的前辈不吝赐教。
给我大致讲一下工艺流程或者告知我该看什么资料。
刚到热电厂不久,下面是我的几个疑问:
1/锅炉有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两个管道,这两个都是用来燃烧加热锅炉的吗
2/引风机和送风机 引风机是把炉膛内的烟气引出到烟筒 送风机送的风是做什么的呢(我就知道热电厂给炼铁高炉那边送风)
3/汽轮机是靠锅炉汽包过来的蒸汽带动发电的吗
4/蒸汽带动汽轮机发电后去哪了
5/还有锅炉和风机(貌似是靠风带动发电的发电机)什么关系,风是哪里来的,锅炉蒸汽吗

楼主:
还有蛮多疑问的:能不能我说一下我们热电厂的设备等情况,有没有前辈直接给我描述下它们运作关系/工艺流程。
有一组锅炉发电是:送风机/引风机/锅炉/汽轮机鼓风机/空气过滤器的组合
还一个叫余热发电:好像只有锅炉和风机
然后还有一些水处理/空压站/TRT/集中泵房这些都是在整个工艺流程中干嘛的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送风就是给煤炭送风的,有氧气才能燃烧,比如古老的风箱;汽轮机使用蒸汽的冲动力来旋转,进而带动发电机转子转动,从而在定子里产生交流电,然后就发到电网,就像汇到一条大河里的小溪流,然后再到各用电单位。风是大自然里的空气被风机加压形成的。就像我们的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形象回答。还想请教下:送风机压缩自然风后怎么送到高炉的(应该还有加热的过程吧 我记得好多阀门叫热风门) 2锅炉的蒸汽带动汽轮机后去哪了

网友A:
我们的燃煤锅炉是用锅炉烟道的排烟来加热送风的,你们的高炉应该一样的道理。蒸汽发电后压力温度都有所降低,可以供使用蒸汽的热用户使用,对于纯凝的汽轮机,乏汽都在循环水的冷却下变成凝结水再循环利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您的耐心回答
我先自己查查资料 整理下思路 不懂得太多了 这样问一时半会还真问不完

网友B:
像这种特殊工艺的,没做过的确实是不懂,应该有老师傅带着了解工艺,工艺不了解的话我们做控制的没法写程序

网友C:
楼上说的好,工艺不了解无从下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 正在了解...

网友D:
呵呵,楼主是学什么专业的啊?问的这些问题好熟悉啊,我是学热工专业的,可惜工作后转行了,不知贵厂锅炉是什么种类用的什么燃料的啊,不过发电厂大概系统是燃烧所需要的空气由送风机送入空气预热器,经燃烧器分一二三次风均匀进入炉膛起到助燃目的。
水汽系统:给水经省煤器加热后进入锅炉汽包,水靠自然循环进入水冷壁变成汽水混合物重新进入汽包,经汽水分离后饱和蒸汽进入过热器,变成过热蒸汽进入汽轮机,带动叶轮旋转发电。作功后的汽变成乏汽,经冷却塔变成凝结水,以便用于锅炉给水循环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啦 你说的和我厂里的情况很符合。
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现在在热电厂学习热工和自动化
锅炉燃料好像是高炉煤气焦炉煤气啊 看到有焦炉高炉煤气管道
对了 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些知识是属于热工专业学习的内容吗 我该看什么资料啊
百度搜索出来的都没有系统详细的介绍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