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T语言疑问

楼主(2015-01-06):
欧姆龙PLC的ST语言里,如何引用IO地址?
比方说我想定义一个寄存器作为IO通道的通道地址:D0为10,就从10.0开始到10.15或者更多。D0是作为ST写的FB的输入的,但是10不是FB的输入,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A:
没用过,问过欧姆龙热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的ST语言里,如何引用IO地址?
比方说我想定义一个寄存器作为IO通道的通道地址:D0为10,就从10.0开始到10.15或者更多。D0是作为ST写的FB的输入的,但是10不是FB的输入,这样能实现吗?

在功能块中使用ST语言进行间接寻址你可以使用数组(对于不同的机型,其数组支持的大小是不同的,CP1H的为2048,而CJ2H为30000,所以根据机型去看硬件手册),你可以建立多个数组,并判断输入值需要定义到哪个数据区。

通过判断需要的地址下标来变相的间接寻址,不过这种间接寻址只能使用与数据区,是无法像梯形图中的IR,DR这种全地址寻址的。

为了节省你输入程序的时间,附档中为CX-Programer V9.5建立的样例,在CX Simulator中模拟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出来你这是IO的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出来你这是IO的引用,

好好去体会一下,addressIndex=5  D5
               addressIndex=10  D10

懂了没有?

楼主:
引用IO,不是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IO,不是寄存器。

东昌说的不错,真的蛮笨的,且提供例子都没看懂就来回帖了。

将功能块内建数组的地址改为IO地址就OK了。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是使用IO地址,应考虑用户使用的AddressIndex是否选用了已经被硬件输入的地址,输入地址是只读,不可更改,这一点务必注意。

另外,这种功能采用这种方法来做,破坏了FB的完整性,不过本身欧姆龙FB允许使用外部变量也就破坏了FB,所以也无所谓了,反正欧姆龙的IEC61131支持的不完整。

最后说一下,请看懂例子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以为不可以将通道定义为数组呢,回去再试试,现在弄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可以,没注意看,原来可以直接引用IO的。
这样倒是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IO,不是寄存器。

东昌说的不错,真的蛮笨的,且提供例子都没看懂就来回帖了。

将功能块内建数组的地址改为IO地址就OK了。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是使用IO地址,应考虑用户使用的AddressIndex是否选用了已经被硬件输入的地址,输入地址是只读,不可更改,这一点务必注意。

另外,这种功能采用这种方法来做,破坏了FB的完整性,不过本身欧姆龙FB允许使用外部变量也就破坏了FB,所以也无所谓了,反正欧姆龙的IEC61131支持的不完整。

最后说一下,请看懂例子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不知道数组大小可不可以定义为变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IO,不是寄存器。

东昌说的不错,真的蛮笨的,且提供例子都没看懂就来回帖了。

将功能块内建数组的地址改为IO地址就OK了。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是使用IO地址,应考虑用户使用的AddressIndex是否选用了已经被硬件输入的地址,输入地址是只读,不可更改,这一点务必注意。

另外,这种功能采用这种方法来做,破坏了FB的完整性,不过本身欧姆龙FB允许使用外部变量也就破坏了FB,所以也无所谓了,反正欧姆龙的IEC61131支持的不完整。

最后说一下,请看懂例子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不知道数组大小可不可以定义为变量啊

除了美国原产的SoftPLC厂牌的PLC外,其他厂家还不支持数组大小为变量的功能,也就是动态数组的功能,SoftPLC的编程语言为Java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怎么知道引用通道是输入还是输出啊?程序里识别,不是根据硬件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