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计算机机房对温度、湿度及洁净度均有较严格的要求,因此,计算机机房精密空调在设计上与传统的舒适性空调有着很大的区别,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传统的舒适性空调主要是针对于人员设计,送风量小,送风焓差大,降温和除湿同时进行;而机房内显热量占全部热量的90%以上,它包括设备本身发热、照明发热量、通过墙壁、天花、窗户、地板的导热量,以及阳光辐射热,通过缝隙的渗透风和新风热量等。这些发热量产生的湿量很小,因此采用舒适性空调势必造成机房内相对湿度过低,而使设备内部电路元器件表面积累静电,产生放电从而损坏设备、干扰数据传输和存储。同时,由于制冷量的(40%~60%)消耗在除湿上,使得实际冷却设备的冷量减少很多,大大增加了能量的消耗。
机房精密空调在设计上采用严格控制蒸发器内蒸发压力,增大送风量使蒸发器表面温度高于空气露点温度而不除湿,产生的冷量全部用来降温,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湿量损失(送风量大,送风焓差减小)。
   2.舒适性空调风量小,风速低,只能在送风方向局部气流循环,不能在机房形成整体的气流循环,机房冷却不均匀,使得机房内存在区域温差,送风方向区域温度低,其他区域温度高,发热设备因摆放位置不同而产生局部热量积累,导致设备过热损坏。
而机房精密空调送风量大,机房换气次数高(通常在30~60次/小时),整个机房内能形成整体的气流循环,使机房内的所有设备均能平均得到冷却。
   3.传统的舒适性空调,由于送风量小,换气次数少,机房内空气不能保证有足够高的流速将尘埃带回到过滤器上,而在机房设备内部产生沉积,对设备本身产生不良影响。且一般舒适性空调机组的过滤性能较差,不能满足计算机的净化要求。
采用机房精密空调送风量大,空气循环好,同时因具有专用的空气过滤器,能及时高效的滤掉空气中的尘挨,保持机房的洁净度。
   4.因大多数机房内的电子设备均是连续运行的,工作时间长,因此要求机房精密空调在设计上可大负荷常年连续运转,并要保持极高的可靠性,施耐德优力专用空调机, 能充分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舒适性空调较难满足要求,尤其是在冬季,计算机机房因其密封性好而发热设备又多,仍需空调机组正常制冷工作,此时,一般舒适性空调由于室外冷凝压力过低已很难正常工作,机房精密空调通过可控的室外冷凝器,仍能正常保证制冷循环工作。
   5.机房精密空调一般还配备了专用加湿系统,高效率的除湿系统及电加热补偿系统,通过微处理器,根据各传感器返馈回来的数据能够精确的控制机房内的温度和湿度,而舒适性空调一般不配备加湿系统,只能控制温度且精度较低,湿度则较难控制,不能满足机房设备的需要。
  综上所述,机房精密空调与舒适型空调在产品设计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二者为不同的目的而设计,无法互换使用。计算机机房内必须使用机房精密空调,而针对精密空调,目前,国内许多企业,已经广泛研究制造,提高了机房内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运行的经济性。

网友A: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到有这些区别。

网友B:
没见过精密空调,都是装的普通的,就个夏天制冷再用

网友C:
精密空调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D:
恒温恒湿啊

网友E:
第一次听说有这区分,学习了

网友F:
也是头一回听说啊。一般我们电梯机房装个空调,顶多夏天降下温。

网友G:
比普通空调有要贵上几倍吧

网友H:
   因大多数机房内的电子设备均是连续运行的,工作时间长,因此要求机房精密空调在设计上可大负荷常年连续运转,并要保持极高的可靠性。
   施耐德优力专用空调机, 能充分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舒适性空调较难满足要求,尤其是在冬季,计算机机房因其密封性好而发热设备又多,仍需空调机组正常制冷工作,此时,一般舒适性空调由于室外冷凝压力过低已很难正常工作,机房精密空调通过可控的室外冷凝器,仍能正常保证制冷循环工作。而且机房精密空调一般还配备了专用加湿系统,高效率的除湿系统及电加热补偿系统,通过微处理器,根据各传感器返馈回来的数据能够精确的控制机房内的温度和湿度,而舒适性空调一般不配备加湿系统,只能控制温度且精度较低,湿度则较难控制,不能满足机房设备的需要。
 机房精密空调与舒适型空调在产品设计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二者为不同的目的而设计,无法互换使用。计算机机房内必须使用机房精密空调,而针对精密空调,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类似施耐德电气公司已经广泛研究制造,提高了机房内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的可靠性和运行的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