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前些天接修几只台达VFD015A43B变频器,,送修的说都是无显示,有些一合闸即跳闸。不敢大意,上电之前是要先测量电源输入与逆变输出对P.N两端有没有短路,这是基本原则,果然送修的四个变频器都存在整流管短路现象,有的一个管短路,有的两个,三个都有,而所有的逆变管没有测出短路情况。模块用的是三菱的CM10MD-24H,是原装进口的,质量应该是过得去的。几个情况都一样,不会那么巧合吧。线路板表面上看和量都没有异样,直到把两个大电容拆下才发现问题的根源,原来电路板的上层负极对下层的正极打火,是沿着边沿打的火,有条小小的黑痕,正负极的距离有点近,加上使用环境有点潮,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几个变频器都是如此的坏法。把打火处刮干净后,再涂上704硅胶,把附近的都涂上,这样会踏实很多。

网友A:
小功率的大家都不愿意修理了

网友B:
这个要算设计问题。

网友C:
说的不错额,维修就是要找到故障的原因。否则的话,还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D:
楼主的经验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E:
通病啊  学习来了

网友F:
楼主是台达的指定维修商??要反馈给厂家改善才有用

楼主:
也不是特约,只是有个客户用得较多,其实台达的质量也算不错的了,那些都用了好几年了,如果厂家把边缘距离拉远些,可能也不会出现这问题。后来这些机子都是用2510整流块局部代换,效果还是像原来的一样。

网友G:
楼主有没有遇到过上电报GFF故障的,我记得好像是接地故障。应该怎么处理呢,谢!

网友H:
那可就是设计的问题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问题没碰见过,资料说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量下那两个的输出脚,上电即有应该好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