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如题,型号搞错了,系统上都是直流24V,急用,求大神

网友A:
楼主问题不知解决了没有,可否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B:
这款电源要求为AC18~80V;
一般建议用AC48V;

网友C:
如电压值合适可用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可以用直流,一个朋友说要求交流的可以用直流的,要求直流的不能用交流的。

网友D(2017-06-18):
交直流都可以

网友E:
只能桥式整流适用,我的LED头灯里面进线端加了一个整流桥,整流桥的正负极接原来的正负极线上,两个交流端接电瓶线夹子,现在就不用区分电瓶的正负极了,随便一夹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