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驱动器里面第二组是什么模块啊?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06):
这第二组是I/O模块吗?有什么作用啊?谁有它的使用手册啊?可否发一份给我?

网友A:
第一张图是主轴模块,第二张图是电源模块。
具体可以参考FANUC系列维修说明书。

网友B:
FANUC 随机资料讲的很清楚,仔细阅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你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A:
第二张图从左往右是电源模块、主轴模块,X轴伺服驱动模块和Z轴驱动模块。
你说的I/O模块一种是和CPU模块在一起的,另一种是单独的I/O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C(2015-08-15):
可否发一份给我,jixinmin123@163.com 谢谢!

网友D(2016-12-26):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区分的 我也看不出来 求请教634981772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参考跟设备配套的发拉科系统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