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6):
监视程序如下
变频器设置为 01站  19200  7 E 1
采用FX1N-RS485板通讯
变频器无反应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校验程序也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学通讯   不知道它是程序有问题还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B:
ASCII方式通讯  程序做得不算合理

M8122应该是用X2的上升沿置位

再者D19以后的寄存器在RS指令后面的赋值不太合理

网友C:
我也不懂呢?楼主比我厉害!

网友D(2018-09-17):
停止码前面的H43H37是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