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指点

楼主(2015-01-06):
应用SER指令编程
要求:有十个评委打分,所打的分数分别存在D1~D10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试编写程序!

这是教程中老师编写的程序,有点儿疑问,求教各位:
1.第15步比较指令要和K11比较,而不是K10?
2.第23步加法指令中D0Z0,当按下X0的时候Z0=0,那不是成ADD D0 D0 D0了么?
                        当Z0=11的时候,不是成ADD D0 D11 D0 ?这跟题目要求中的D1~D10不是违背了么?

网友A:
自己弄十个数试试看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用SER指令编程
要求:有十个评委打分,所打的分数分别存在D1~D10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试编写程序!

这是教程中老师编写的程序,有点儿疑问,求教各位:
1.第15步比较指令要和K11比较,而不是K10?
2.第23步加法指令中D0Z0,当按下X0的时候Z0=0,那不是成ADD D0 D0 D0了么?
                        当Z0=11的时候,不是成ADD D0 D11 D0 ?这跟题目要求中的D1~D10不是违背了么?

1、因为INC指令的关系,Z0的最终值为K11而不是K10。
2、因为CMP指令的关系,由于Z0的值为K11,所以M1为ON,因此ADD的指令执行条件为OFF。

楼主:
尝试了,若是K10确实是求的 D1~ D9的和,必须得K11。但搞不明白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尝试了,若是K10确实是求的 D1~ D9的和,必须得K11。但搞不明白为啥?

早上的回帖已经告诉你了,因为INC的原因,INC指令写在CMP指令后,那么K10,写在前面,那么K11,你明白不?

网友C:
通过试验,结合2楼、4楼的解释,可慢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