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锅炉用液位继电器自动抽水,水位达到上限自动抽水,抽到下限自动停止(很简单的一个电路,液位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220V单相电机),如此循环。现在问题来了,之前操作工说跳闸2相20A的空开,我试了也的确是这样,2天之后等我再去弄的时候情况变了(因为太忙了没时间搞),送空开以后接触器频繁动作(液位继电器控制正常),拆除电机线送电接触器正常,又试了几次也是一样,请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晚点上图,说明原因说服你!

网友A:
需注意到是220V电机,开关曾经跳闸,接触器动作应当是得电了;再注意一下控制和接线的情况,作出有关判断和检查。

网友B:
嘿嘿  电机进水了

网友C:
你的该不是电极式的 老款液位吧 是汽包上上的 还是除氧水箱表情一般是正逻辑 水位低了 需要持续进水 高了了停止进水

网友D:
空开的问题?怀疑接触不良导致电机启动后电压骤降接触器吸合电压达不到,断开后电压有正常了,再吸合再循环下去。当把电机线拆除后电压下降就不会那么快了,接触器正常工作。

网友E:
电机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F:
电机,电容.线路.都有可能.

网友G:
频繁启动也就是压降反复问题了。。。

网友H:
接触器频繁动作说明接触器得失电频繁,无负载接触器又正常,可能是负载电动机的问题吧。搭铁?

网友I:
重点检查电机。

网友J:
会不会是启动瞬间拉低电压失电。断开后又满足条件造成?

网友K:
应该能确定故障在电机那部分,其他具体就不好分析了。

网友L:
  电机碰短路?

网友M:
从你的故障描述来看,应该是电机漏电

网友N:
电机启动时,线路电压降得太多,导致接触器欠压脱开。如此反复。
很早以前,在农村老家碰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O:
20安培的话大概是四千瓦的电动机,如果泵吸口堵塞会导致负载增加跳电的!这是空开跳的原因!
至于接触器频繁启动如果跟控制器没有关系的话,那就是接触器自身的原因了!线圈电压,接触不良……

网友P:
电机,液位继电器都有可能,线路虚。

网友Q:
初步怀疑空开有问题,空开里面接触不好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Q:
觉得接触器 和电缆的问题 电缆不会选的太细了吧 压降太大

网友S(2015-04-19):
接触器触点虚连了...

网友T:
电机扫膛了,也会使负载电流增加,从而引起电压降太大,接触器不能保持而断电,之后电压又提升。。。。。。

网友U:
液位继电器通断幅度太小了

网友V:
电机漏电  压力传感器有气压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W:
很可能是液位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X:
1)此类故障多发生于夏季,供电系统负荷大。电力变压器符合太重(或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使供电电压降低太多引起的。
2)电机的电源线距离变压器太远线径太细,使启动时压降太大,造成启动瞬间供电电压低于接触器的“吸合保持”电压,接触器释放,然后电压回升再次吸合,.......如此“震荡”数次后电机转速上升,正常吸合运行。
在2014年夏季我遇见过两次这种情况,极易烧坏接触器的主触点。其中之一是位于农村的一个乡村庄园饭店的气压罐供水系统。另一个是乡镇小区的供水系统。市区及工厂一般不会发生此类原因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