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我们实验室的一台仪器的光电传感器出现问题了,我换了一个两线的光电传感器,结果无法输入到PLC,如何解决?我仔细检查了接线和端口都没有出现问题,求帮助?

网友A:
是否和原来的传感器型号一样?

网友B:
换的这两个件不一样吧,NPN    PNP

网友C:
参数是否符合。

网友D:
型号参数不对吧。要用同型号,参数一致的光电开关。

网友E:
肯定型号和厂家都不一样吧,上图看看!

网友F:
传感器的型号肯定不一样!
请仔细确认原来的型号规格!

网友G:
原来的是几线的.2线的有分正负.

网友H:
看看型号、参数是否符合!另外你确定好了再接,别把其他东西烧了呀!!

网友I:
换了一个两线的光电传感器,结果无法输入到PLC?原来用的是几线的?换型要确认输出一致

网友J:
测量一下传感器输出信号,看是否正确。

网友K:
用计算机连接PLC的通讯端口,打开编程软件联机实时监控程序中的光电传感器的输入端状态是否能够随着光电传感器的动作而有所变化。

网友L:
换的型号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K:
光电传感器所连接的PLC输入端,是编号多少的输入端呢?PLC本机上对应的输入端指示灯是否随着光电传感器的动作正确的点亮呢?

网友M:
极性一样吗?先用万用表测量下光电感应是否正常,不行就是极性了

网友N:
都是三线的吧!源极漏记搞错没

网友O:
光电开关有两线的吗,这个是对射光电的发光部分吧

网友P:
以前是几线的?如果以前是三线的,现在你换了个两线的,那有可能是你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