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家帮我看下这个通讯参数怎么设置呢????力控和西门子200plc通讯

楼主(2015-01-07):
越细越好!我不知道怎么设置这样大家了帮帮我
力控和西门子200plc通讯

网友A:
是什么组态软件跟什么PLC通信,看图好像是力控的组态,

网友A:
本机ID号:本机工作站号,单机访问PLC可以随便填写
PLC站号: PLC地址
USB_PRODUCT_ID:默认200
USB VENDOR_ID : 默认9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plc站号是这里设置么?还是plc硬件上port0和port1来定的?
咋们那个本机Id在哪里看呢?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力控组态软件和西门子PLC200通讯 我现在是用的485转USB的编程电缆线

网友C:
站号和通讯参数?

楼主:
本机ld和plc站号怎么设置呢?p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站号就是你port0或port1的端口地址,本机id默认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机ld:0
Plc站号:1
Usb produtc Id:200
Usb vendor Id:908
我是这样设置的但是怎么也通讯不上?
不过我现在是用的试用版的!应该也不影响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站号为1?你确认,你用编程软件通信试试看,是不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硬件是Port1接口我用的就是485转usb
编程电缆!可还是不行
您扣扣号是什么了可以加您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用这根线能下载程序吗
QQ:901257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下载
Plc程序可以!
嗯嗯我刚刚加您扣扣了

网友A:
资料我整理了下,你可以参考

网友D(2015-05-21):
急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