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家猜猜的上图来了!

楼主(2015-01-07):
恭喜啊,有朋友答对啦!问题就是电容爆浆炸了,至于接触器频繁动作的原因就是电压降到很低失压释放了(负荷太大了),放了后电压正常又继续吸合,如此反复!开始的时候是测量电流有60A(0.75KW的电机好像,没注意看,锅炉那喷烟够呛的),而空开是20A的持续时间久一点空开就跳,手动动作接触器测量电压降到160了,你说这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A:
60A?电容爆了也不会那么大电流吧,电机不是才0.75K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电容爆了也不会那么大电流吧,电机不是才0.75KW吗
是啊!电机厂家配线1.5平方毫米的,现在等转班再去接线试机了

网友B:
0.75电机要6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5电机要60A?
就是电容炸了超电流了嘛!

网友C:
若有经验,这问题查起来简单;若从原理入手,则需思路清楚。
楼主断开负载查控制电路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