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电脑系统没有重装,可是不知怎么了,我的授权没有了。
在注册中显示Site Code为什么会改变呀。请教呀!!!!!

网友A:
应该是试用版的,有定时间,时间到重装软件就又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还是可用的,只是变成试用版,进行倒计时了。
我原来的授权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Site Code也发生了变化。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重装软件,那还是没有授权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还是可用的,只是变成试用版,进行倒计时了。
我原来的授权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Site Code也发生了变化。

注册好以后在注册表里找到类似下面的东东,导出,以后重装时再导入就行了。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CLSID\{7E81D9FD-3656-4FA8-88EC-2437CE593EAE}\02]
"xe.eeragan MioudStn\\Bi1\\7. vioudStb Wet ofuSnd\\Iesil Famgrro\\PC:"="B9F2340FB263EFB067C034415DD13335027563530AEE12C8A8138A8FA5FF62A5 98"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以恢复正常。可能是游戏软件引起的。

网友C:
这个软件的稳定性很成问题,不是一班的,属二班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