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HMI可以采集生产线很多信息,也可以自动生成报表,目前我只能存储在HMI的外部U盘上。不知如何才能将这些东西直接传输给办公电脑。谢谢
备注:生产线ip与公司ip网段不一致

网友A:
搞个上位机,web发布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也是读取的[PLC的数据,要想在PC机传输,也要准备一台工控机,要求不高办公电脑也行,安装个组态软件,WINCC,组态王等都可以,然后WEB发布,就可以在其他电脑上查看了,不过要实现此自动化要破费下。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6454

参阅该帖基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是收费的。
这个好像也不可以直接跨网段通信吧

网友C:
好点的触摸屏都可以配置视频输出模块的,把触摸屏图像,数据,视频传送到办公室大屏幕;
如果想实现数据的保持,是必须有上位机的,目前这方面的人也不难找,想接私活的也不少,网段不一样你就要买一个公共机了,装上双网卡,最好在这个机子上安装购买或者请人卡发的上位机软件,旁边最后有个数据存储服务器,当然你可以放在机房,如果有需要,我有熟人可以介绍,如果你们公司土豪,可以直接请NEC公司设计,这玩意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回事,实现对现场的生产数据的增加,删除,修改,查找,保存,界面一般没几个人特别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是收费的。
这个好像也不可以直接跨网段通信吧
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要说跨网段通信,你到国外也可以。

网友D:
这要看什么屏吧    威纶通的屏可以记录在触摸屏中   然后远程备份到电脑    可以使用局域网或者广域网

网友E:
现在这种的要求好多,物联网应该以后再工控行业要普及,我们也在研究这一块

网友F:
用企业级路由器,可以解决IP段完全不一样,又可以互相访问的难题。
楼主的要求,实际上就是生产设备的系统要和办公系统连接。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工控设备的工业以太网总线系统要和PMC生产管理中心的ERP进销存管理系统对接。比如速达系统,金蝶系统,或者紫金桥系统。

个人建议,用途华而不实,不能产生巨额利润,只是好看而已,却要投资巨大,如果我是老板,我不会批准投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分析